E43不触发求思路

楼主(2013-04-02):
E43A主板 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待机3V 5V 都有待机0.03顺间变0.01, 插电后 南桥上边那个PL22 电感对地阻值7.8欧 不插电的情况下阻值正常,查图纸这个是接1.8供电 IO 南桥 BIOS 都换过了 故障依旧 求思路

网友:
触发后还有3V 5V吗,没有的话就是有地方短路了。保护掉了。

网友:
拆掉网卡看看

网友:
这哪里是不触发,这分明是5V后继有短路,被保护了。找一找5V都是跑到哪里去了,隔断法一路一路的隔断

网友:
查3V5V的工作条件,如果满足还是不 出3V5V换3V5VDC芯片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查了没有 说的不清楚啊

网友:
我也怀疑是保护了,但对这机器完全没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