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谁知道这个MOS管怎么改么??有图有真相。。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3-04-02):
如题:求建议哦

网友:
楼主,这个要下载的,恐怕不会有人告诉你的

网友A:
楼上等会儿就出来图片了   4个脚 ?     什么型号 ?不像单MOS   也不太像双MOS  能提供下型号 图纸?

网友B:
什么牌子的型号你都不说!!下个图片看看就知道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牌子的型号你都不说!!下个图片看看就知道路

板子号 都没正确的 而且板子上几乎的件都没有原件号。。下图纸 也找不到原件吖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等会儿就出来图片了   4个脚 ?     什么型号 ?不像单MOS   也不太像双MOS  能提供下型号 图纸?

就是型号烧的面目全非了。。唉。。板子是国产机。。装的是华硕的板子。。

网友A:
那开机 应该可以测量到 3个脚的分别电压    提供下  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开机 应该可以测量到 3个脚的分别电压    提供下  参考

他这个是19V 保护隔离的 过来的! 3脚电压 只能测试到一个19V过来的电压 另外2个脚 找不到。。MOS过来通过一个2极管

网友A:
大面积的19V  ?

网友C:
有点像两个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面积的19V  ?

不是哦。 大面积的不是19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点像两个二极管

这个是保护隔离电路。。。有可能是二极管布局。。这个我也有点认为。。。但是确认不了。。是否能装两二极管代换下呢

网友D:
我看到图上有十来个,楼主说的是哪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看到图上有十来个,楼主说的是哪个?

就是我取下来的 这个MOS管 8脚的这个。。

网友:
看一下是干什么用的管子    该怎么改就怎么改呗  才3个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