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惠普台式机主板诊断卡

楼主(2013-04-02):
  帮朋友修块HP 台式机主板 487741-001  没有PCI的插槽,原本的诊断卡无用武之地喽,这板子应该用哪种诊断卡呀,在板子上有个LPC debug 插针的 ,请教各位高人,这种接口的应该用哪种诊断卡,小弟在此表示感谢!

网友:
笔记本用的诊断卡,可以飞线,需要飞九跟线, 供电 时钟 复位 帧信号 地线  还有四根LAD线。

网友:
买块多功能 Debug-Card !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9.ceNspO&id=6676742549

网友:
你直接量电压 测供电是否正常啊 我一般都很少用诊断卡的

网友:
USB诊断卡这种机也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