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p_s3# slp_s4# 不出

楼主(2013-04-02):
la-5751P 没有sLp 信号 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 ( 3V5V待机供电 RTC电路 都正常)换过南桥 怕是EC拉低也换了 EC 但是就是没有SLP_3# SLP_4# 这机器还需要那些条件么? 电流待机0.007-0.01跳变触发后0.015呆个几秒落到0.007
信号

网友:
忘了说了 是进水机

网友:
南桥的复位信号和EC触发南桥的触发信号

网友:
你这写的有一点笼统呀,

网友:
EC要给南桥几个信号电压的!才会出SLP信号的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,EC发出给南桥的信号了吗,EC发出信号之后,南桥才会发这两个信号

网友:
EC 有没有发给南桥 待机供电好信号, 有没有拉低PBTNOUT脚?

网友:
PWRBTN RSMRST# 全都正常到SB

网友:
进水了 查查线路是否有断线地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