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005一体机开机一直初始化...

楼主(2013-04-02):
有一台hp M1005一体机开机一直初始化...;开机后可以听到机器动作,扫描头运动也正常,但显示屏一直显示Initialzing... 不能使用。主板看不出明显问题。请高手指教!

网友A:
你的加热组件有问题

网友(2015-04-14):
确实是这样,我换了电源板就好了,唯一发现的问题就是定影一直加热,所以保护了,就是没有找到原因,郁闷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加热组件有问题

通过您的提示,我找定影组件,发现一直发热,发现可控硅坏了,谢谢啊。
当然定影温度传感器坏了也是显示初始化。

网友(2016-05-17):
我的也是显示初始化,是可近控硅坏,不加热。

网友:
可能是24V电压不稳定。量一下R510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