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系统无法显示桌面,大家进来看看,帮帮忙

楼主(2013-04-02):
故障时这样的,进入系统后,显示欢迎使用widows,过几秒钟后,跳入桌面,但是没有任何图标,等多久都不会跳出图标,只有按住ctrl+alt+del调出任务管理器,注销以后再进入一切正常了。有网友说PE下,c盘中windows文件夹下重新黏贴一个有EXPLORE文件就可以了,本人尝试无结果。。。。有点头疼弄了好纠结了这个机器,虽说装一个系统应该就好了,但是想从根本解决问题,希望各位大神支个招

补充内容 (2013-4-3 11:56):
不要重装系统,想从根本解决问题

网友:
你没事找事做。重装一下系统好了

网友A:
这是误删除了EXPLORE文件造成的 或是病毒造成的 建议重新安装 这样的事现在很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误删除了EXPLORE文件造成的 或是病毒造成的 建议重新安装 这样的事现在很少见

问题是有EXPLORE文件在目录下确实存在额

网友B:
有软件或者驱动和explorer冲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软件或者驱动和explorer冲突

嗯。。。这个可能性确实挺大的。。比如说个别客户装了360以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但是估计就算卸载了也没用了,系统下的参数已经被更改了,还是解决不了更本问题。

网友C:
这个就是系统的问题吧,只是我忘了把C盘里面的一个什么系统文件删掉以后就不显示桌面图标了。实在不行重新装个系统不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就是系统的问题吧,只是我忘了把C盘里面的一个什么系统文件删掉以后就不显示桌面图标了。实在不行重新装 ...

我前面不是说了啊,知道是系统问题,做了肯定好,只是想知道在不做系统的情况下修好这个故障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这不是追求更高的技术吗

一生中难遇到2次。有价值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一生中难遇到2次。有价值吗

必须有的啊,做这行的能多学习就多学习,万一遇见一个不能装系统的呢,要学会从根本解决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必须有的啊,做这行的能多学习就多学习,万一遇见一个不能装系统的呢,要学会从根本解决问题

楼主精神可敬=但愿 能坚持,最后把答案写出来分享

网友:
注册表下只留 explorer.exe 后面带的全部删掉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,把一些系统驱动删掉,杀毒

网友:
能重装系统解决的问题,  懒得考虑了。

网友:
你看任务管理器下有没有explorer,这个进程,没有的话  你得重新建立一个、

网友:
运行输入EXPLORER.EX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