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0 板号LA_4103P内接白屏外接正常,更换过显卡,求助中

楼主(2013-04-02):
CQ40的机,刚拿 过来开机无显,开杨上电流0.26,拆机显卡做过,不过电流不正常无CPU电压,更换CPU管理芯片还是不出CPU电压,觉得应该是南桥问题(IBM),更换后CPU电压1.1V,上电跳变正常,接屏白屏,外接正常,换过屏线和屏现象依然一样,从旧板上拆了显卡更换,故障依然没有解决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希望可以交流一下,屏供电LCDVDD3.3正常

网友:
我想你先追查一下屏接口处所有的信号和电压

网友:
都查过了,供电正常,拆显卡的时候把屏线接口到显卡内部的点都量通的,就差没示波器看波形了

网友A:
我说的意思是信号都有电压吗而不是相连的问题,都有电压的话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,缺少电压的话换新的显卡

网友:
整屏都是白色的还是灰色 白色的话你亮了屏供电到屏上面没有 换个屏去试试  要是灰屏的话 屏接口阻值 电压都要量一下 感觉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意思是信号都有电压吗而不是相连的问题,都有电压的话就不是主板的问题了,缺少电压的话换新的显卡

说了供电正常,屏上的供电3.3V ,date和clk 3.3 数据A0-A2 1.5v

网友A:
要么你去刷bios要么继续你的屏和屏线

网友:
换新的试试看看 有屏供电的一般认到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么你去刷bios要么继续你的屏和屏线

基地下了二个BIOS,屏换了新的都一样,就差屏线没换新的了,这能确定主板没问题吗,

网友A:
早先你不就说换了屏线吗,我知道这一款机器屏线爱坏,而且造成的现象同显卡坏一个样

网友:
我有台CQ45,也是这种情况啊。最后还是修不好。

网友:
对,这机屏线爱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早先你不就说换了屏线吗,我知道这一款机器屏线爱坏,而且造成的现象同显卡坏一个样

屏线是从同行借来的不是全新不过现象一样

网友:
我有一台 东芝NB300 的一样的问题 说有都换过了 电压全都有 就是白屏 我也正郁闷呢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