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一体板故障

楼主(2013-04-02):
长城m97一体板换电容后灯管伞亮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有一个电容和图纸要求的不一样,出厂的时候他们用的小了一点。换了就好了。具体标号忘记了,是单独的一个,旁边没有。外观完好,性能也完好,但就是它引起的。不知道你的故障和我修过的一样不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