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64 装内存掉电

楼主(2013-04-02):
这个貌似是通病 很多人说刷BIOS可以好  DELL好像都是这样 昨天修个DELL 1440的BIOS资料不对 就是过内存的时候掉电 后来刷了个BIOS就好了 但是这机器 我刷了无数的BIOS   EC BIOS  南桥BIOS   各种尝试 都不行 换了CPU 内存 EC HM55  现在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有修过这问题的....求帮助 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自己先顶起来 别沉了 求帮助啊

网友A:
没怎么看明白,是加内存掉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怎么看明白,是加内存掉电吗

对 就是过内存的时候掉电

网友B:
修过N4030也是这样的故障 不上内存可以电流到1.2停不掉 上了内存就掉 后来发现有组1.05的PWM MOS发烫 换掉就好了但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上内存就不会掉电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N4030也是这样的故障 不上内存可以电流到1.2停不掉 上了内存就掉 后来发现有组1.05的PWM MOS发烫 换掉就 ...

好像DELL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这个机器内存上面全部打过阻值 供电 一切正常 所有电压都量过  没有任何不对的 真心想不通了

网友C:
楼主看下屏幕供电吧

网友B:
不插内存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插内存是什么故障

不插内存就不认内存  这个故障应该是过不去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看下屏幕供电吧

内存都过不去你让我去查屏供电 你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看下屏幕供电吧

这个和屏供电有关系。。。看不懂了 。。

网友B:
不装内存 会不会掉电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装内存 会不会掉电重启

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N4030也是这样的故障 不上内存可以电流到1.2停不掉 上了内存就掉 后来发现有组1.05的PWM MOS发烫 换掉就 ...

确实没想明白

网友:
主板上面供电都正常吗?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吧

网友D:
楼主修好了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好了没有啊

没有呢 等高手解答中 .........

网友:
能不能这样解释:1.05V很有可能是给显卡的供电,在显卡正常工作之后,1.05v供电不正常导致掉电.而根据POST自检顺序,要先检测内存,再检测显卡.内存不上,肯定检测不过,跑码到此外停止,不会再检测显卡,当然就不会因显卡供电问题掉电了;插上内存,在内存检测通过后接着会检测显卡,此时显卡的耗电量会大增,1.05v供电故障就会表现出来,导致掉电保护

网友:
期待修出来 说一下原因 也碰到过这样的  奇怪问题

网友:
关注啊,有没有高手进来说下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也遇到过,有换内存好的,也有换内起供电芯片发的

网友:
查内存时钟

网友:
应该是后级的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决

网友:
最讨厌修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不显示的这种机器

网友:
不上内存,内存假负载系统总线上测一下如果有波形,你再插内存的话掉电,可能内存不过引起掉电,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HM55坏的多。排除内存周边。可以考虑一下HM55

网友:
供电不足吗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搞哟 上次修到个过内存掉的 你的事还没过就掉

网友:
电压都有的话 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修出来了吗? 是不是读取内存信息就出错了?所以掉电了 假负载上去你量过阻值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