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7不显示求助。

楼主(2013-04-02):
东芝M207开机不显示,电流跳变两次
0.01-0.46-0.67
集显,北桥重置无果,不过内存,内存有1,8v电压,
求思路!!!!

网友:
不过内存,换内存,打值。

网友:
北桥直接换掉 ,在刷个BIOS

网友:
你的这个东芝没有NEC电容吗?

网友:
东芝M200系列的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CPU 供电电路上的NEC大电容非常容易坏

说的太对了。经常换这个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