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,开机电流跑到1.3就下来1.2几了有嘟.....嘟嘟报警声

楼主(2013-04-02):
联想V450,开机电流跑到1.3就下来1.2几了有嘟.....嘟嘟报警声,是不是显卡坏了?

网友:
先看看CPU什么都工作了没有,时钟、复位、PG、 一步步查呗,

网友:
同意楼上,先看看电压是不是都齐了,先不着急盲目的干显卡

网友(2014-06-24):
报警声一般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键盘坏了新手学习中

网友:
这都搞不定

网友:
内存没有问题就显卡了

网友:
如果是AMD 就得看看北桥了

网友:
问的好直接

网友:
显卡供电正常就上BGA

网友:
叫两下一般是显

网友:
叫两下一般是显卡,供电有有就上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