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2求救啊 哪位高手指点下 小弟磕头了

楼主(2013-04-02):
一台华硕X82的机器 同行拿过来的情况是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开不了 有时开机都会死机  我擦了下内存可以开机 开了就死了 开不了的时候不过内存 然后就换了个北桥 sis671dx的 换了过后一直都开不起来了 CPU复位时钟PG全都有 用假负载测试 控制线那块有两个灯过三秒闪一次是在开机的情况下 南桥也换了现在开机的时候电压上到1.5 掉到1.1又上升到1.5  电流来回跳 正常2.2就可以亮机了 各电压都正常 谁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小弟跪求了

网友:
这里难道没有高手 高高手吗

网友:
看你这图象吓一跳,就搞了北桥就不亮机了,那还不是北桥没打好啊,这桥比较难打,再打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