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HPCQ42的掉电的故障 有请坛友们进来解决。

楼主(2013-04-02):
昨天接到一台HP42机器HM55的桥  接到手插上可调,电流到1.3A左右掉电。 测试各电感阻值正常,测试HWPG每个芯片的PG正常,包括IMVP_PWRGD在掉电瞬间也有3.3v电压。  再测试ECPWRGD也有输出,到桥那里ECPWRGD和IMVP_PWRGD是并连在一起的  测试在掉电瞬间有3.3v 。 然后又去测试CPURST有3.3v 和CPUPG有3.3v  以为CPU温控电路有问题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501311019/QQ/WinTemp/RichOle/6V2BW5~P_6~C34T`821R%`N.jpg 测试到在掉电瞬间也有1.05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501311019/QQ/WinTemp/RichOle/OKWH%}KC5[YZO8`9]Y31YP4.jpg后来到论坛说bios易坏刷过涛声依旧  又看了心在飞翔老师的帖子HM65新特性 虽然我这个是HM55的桥但HM55有些信号跟HM6系列的芯片信号差不多  比如这个DRAMPWRGD 测试瞬间有1点几V  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请坛友们给分析一下。。。。。在下不甚感激   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501311019/QQ/WinTemp/RichOle/T8}J35J4T$A%V~01VY8CG~A.jpg

网友:
这好像是个通病 论坛里找找

网友:
我觉得可以从掉电考虑 ?各大芯片电压都全了?掉电后可以触发?
估计找到掉电的原因就差不多了

网友A:
谢谢天意兄啦。。。。  这个故障解决了,我用的可调电源  用适配器就不掉电。  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?用可调能上电但掉电。

网友:
中可调电源的问题了,我的可调电源有时也是这样的!便宜没好货啊

网友:
地毯式搜索吧。

网友B:
可能是你可调电源电源头的问题;要用HP专用带检测针的那种。可调电源电流一定要调到最大哦;电流不够也会掉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天意兄啦。。。。  这个故障解决了,我用的可调电源  用适配器就不掉电。  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?用可调 ...

呵呵  解决了就好 有时候发帖求助就是不能全面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你可调电源电源头的问题;要用HP专用带检测针的那种。可调电源电流一定要调到最大哦;电流不够也会掉 ...

谢谢您的高见,的确也是可调的问题 我说的可调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把电流开最大而是适配器产生的AD_ID与可调产生的AD_ID电压不一样。  适配器电压是2.13而可调是4.5v 但是为什么会导致掉电呢?  一般是不触发,请问您有什么高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