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后显示器白屏,开机正常。

楼主(2013-04-02):
症状:七喜品牌电脑的显示器,屏是三星的,开机一切正常,关机后,背光常亮,按屏的电源键关显示器后,指示灯灭,屏还是背光长亮。
显示器未关闭状态下不插电脑主机通电,显示未检测到信号之后,也白屏,按电源键关显示器后指示灯灭,依然是背光长亮。关显示器状态下,拔电再通电,背光就不会亮了。
已处理:驱动板和高压板上所有的接头都插拔了几次,问题依旧。不接屏线,背光能正常熄灭。拔掉一根灯管线后,显示器就正常了。
问题:这个倒底是哪里的问题?拔掉一根灯管线后(原来有四根)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會有影響 具體對什麼產生影響一下子說不上來

网友:
不 会有影响,

网友:
不会有影响,能用就行,不过这个故障很奇怪

网友:
以前碰到的都是开关线接错还有就是开关接头连。你这个还真是奇怪了啊

网友:
没见过 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拔掉一根灯管线后。就正常,明显不正常,如果拔掉一根,背光应该保护了,闪下就没了,万用表检查电压 吧,看是哪里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