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起阴沟翻船事件。联想L-VK8M890G 无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13-04-02):
联想L-VK8M890G主板经销商换电容,没有修复。收到后看CPU滤波电容焊接的不太好,所以都更换新的一批。上电CPU无供电。这个板子通病大家都晓得的,北桥MOS管问题,而今天遇到这个问题就不是通病了,通病的地方供电1.6V正常、1.2V没有。内存供电正常。找图纸。。。。。 于是更换IO,故障依旧。看来要把CPU供电修出来,才能得到1.2V。下一个图(编辑的时候图3没有多搞出了2个图4特此说明一下。) 根据图纸测量和更换了393,324、LC07A,故障还是依旧。。。。。1.2V跟VCORE相互关联的非常紧,你没有电压,我就不出电压。。。。。。真是犯愁了,难道跟修本子一样难的程度了。。。。。先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。。。。。最初的原因。。。。。。用表量了一下CPU供电的电容,咦。。。。。正反向都充放电后到无穷大。。。。出怪事了。。。。。难道。。。。是。。。。。。所有被焊的电容的负极腿都与地没任何联系了。终于找到原因了。。。!!! 简单的问题给搞复杂了。希望借鉴!!!!!!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前面的维修人员拆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上家的焊功可不是一般的了得

网友:
焊功这么差,不会吧?

网友:
拆焊坏1个焊盘有可能,全部都开路了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网友:
前面换电容的哥们搞,不过这板电容确实不太还弄

网友:
这才是高手啊,细节决定成功

网友:
换这个电容需要一把好烙铁

网友:
新手,看图纸头就晕。

网友:
上家的焊工。有这么深的。可以焊没了,还焊。

网友:
所有被搞断? 上家换电容是用钳子拔下来的么?

网友:
换电容要好点的烙铁才好换。

网友:
楼主不细心啊~ 应该刚拿到板的时候 就该测量的

网友:
我认为是故意的,哪焊工真是牛,这也能搞坏,而且是全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肯定是936烙铁没加风枪,硬拔下来,造成焊盘掉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心静有意想不到的惊喜

网友:
一般需要50w烙铁 很容易搞下来

网友:
见怪不怪   什么事都有会的

网友:
这焊工……烙铁功率太小了吧?我用40W的,还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