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 3valw 怎么出来的

楼主(2013-04-02):
怎么出现的持续的alw_on#,门电路转换那不明白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与门,两为高出高,两为低出低,非门高进低出,低进高出,懂其原理理解这个电路不困难

那是与门吗?弄错了吧

网友A:
当用适配器开机时ACAV_IN为高,LIVE_ON_BATT为低。
当用电池开机时ACAV_IN为低,LIVE_ON_BATT为高。
2个信号互为反相,U95的4脚始终输出是高电平。
后面的就不分析了……

网友:
你自己推理一下就知道了,光说谁不知道,楼下的不懂拒绝都被绕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用适配器开机时ACAV_IN为高,LIVE_ON_BATT为低。
当用电池开机时ACAV_IN为低,LIVE_ON_BATT为高。
2个信 ...

赖皮啊,改口了啊,扣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