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华硕p5ld2 se 不跑码

楼主(2013-04-02):
电压都正常 cpu工作不发热   没有时钟芯片代换   复位正常 就是不跑吗   不发热

网友:
刷BIOS 量电压  换IO。。。

网友A:
量时钟有pG出没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时钟有pG出没。。。

pg那个脚啊 打蜂鸣找不到啊

网友:
电源地九脚找不到啊

网友A:
找点位  或电路图 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点位  或电路图 查工作条件

电路图找不到  点位没试过呢

网友:
不用想了先干IO 不行就时钟 不行就换南桥

网友:
供电正常吗?  时钟正常嘛? 复位你的测量点是哪里? CPU复位有没有测量过。。 所有总线打值。。。

网友:
供电  时钟  复位。。你说复位正常,你测的地方是哪里?cpu复位有没有? 总线有没断线,是否刷过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