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L SE 进系统跑3D或10分钟左右自己死机

楼主(2013-04-02):
如题  南桥换过  网卡拆了 CPU供电电容全换新的 南桥金镇换了 BIOS刷了 775诊断灯全亮 显卡换了 内存显卡 硬盘什么的都是用我们店里自己好的 裸版测试 不存在散热问题 所有供电正常   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我以前挺得瑟的。不要这样作弄我吧  别逼我把所有822换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的BIos刷刷看

网友:
仁兄 BIOS刷过4次 都是不同版本

网友:
换块CPU看下

网友A:
死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诊断卡代码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否全点 如果是全点的话量下CPU电压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就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出了问题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

网友:
那就再把声卡拆了呗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

网友B:
诊断卡全亮。说明没复位了。要不那个供电没了。这个IO好像是IT8712F-S KXS的IO吧。如果是。有嫌疑

网友C:
装个鲁大师测一下温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诊断卡全亮。说明没复位了。要不那个供电没了。这个IO好像是IT8712F-S KXS的IO吧。如果是。有嫌疑

我的诊断卡 只有5灯 负12V 12V 5V reset就是复位  3.3V全亮 正常   IOw83627dhg-a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个鲁大师测一下温度

保持 30度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死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诊断卡代码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否全点 如果是全点的话量下CPU电压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就说明 ...

死机有1.3 复位有 诊断卡一直是保持RR

网友C:
加焊一下南桥 复位电压应该是南桥发出的

网友D:
这个板子死机一般打BGA都不会好.你试试换一下南桥右边的324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死机一般打BGA都不会好.你试试换一下南桥右边的324

324 请问是什么  小弟见识浅薄就算认识那东西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一下南桥 复位电压应该是南桥发出的

老兄  我已用全新无铅南桥重新植株弄上去了

网友:
南桥旁边电容换了吗    要不南桥在换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