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3000错吴

楼主(2013-04-02):
请教老师这是什么错误,用MHDD检测全是坏道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刺头坏了

网友A:
没认盘 2 4灯没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认盘 2 4灯没复位

用子令线灯是亮不正常亮的吧

网友B:
供电不行,换个电源线或者电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不行,换个电源线或者电源。

罗老师,出现这个,没出现MASTER是不是有那个模块坏了

网友:
能认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