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965集显TG,YH连键,其他都正常

楼主(2013-04-02):
      今天客户拿台V3000来修,本以为是显卡坏了,心想这活儿简单了,可他却说键盘有问题,而且这还是集成显卡的。开机一看,原来是按"T”键的时候会跳出"TG”,而按"Y"的时候会跳出"YH"。看来要换键盘了,由于没有备新货,找了个旧键盘装上试试看,确定好了就买新的,没想一装上旧的还是一样的问题,看来不是键盘坏那么简单了。拿下键盘用万用表打键盘接口对地阻值,并没发现异常,思考分分钟,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TG和YH都分别被同一组信号控制了,两组信号合在一起说明是两组信号相互短路,于是又打键盘接口针脚之间的阻值,从左到右,打到倒数第八针和最后一针的时候我想原因找到,这两针间的阻值为0,看来问题一定是出在这里了,好,延着这短路的脚跑线路,直通IO,并且发现两脚就是一对邻居,想想让它们多年的邻居分离片刻再量量看,于是将一只脚用针挑起来和主板断开测量两脚阻值还是为0(注:IO的针脚),判断IO出问题,直接更换IO,问题解决

网友:
原来是按"T”键的时候会跳出"TG”,而按"Y"的时候会跳出"YH
楼主如果按G键的时候会不会跳出TG啊

网友:
连键的话 键盘  IO  南桥 不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