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三星显示器,悲惨经历(求帮助)

楼主(2013-04-02):
昨天接了个三星显示器,鬼佬的。
说只是vga接口进里面去了,让帮忙固定。 想下小问题说收20.
没有试,结果杯具来了。弄好他来拿,插电源线没反应,查到电源坏了。换了个同样12v的外置电源(本来内置的12v),好了,试了一下午,ok。他拿回去才几个小时,又拿回来了,点不亮,拆开看驱动板电源IC烧了。
换个乐华2025的板白屏。是不是屏也有问题?还是驱动板不支持?如果屏没问题可以用哪种驱动板?
为什么驱动板会烧IC呢?
屏型号是m216h1-a2。

补充内容 (2013-4-3 10:24):
拿来的时候也就说固定下vga接口,你会收多少?  鬼佬还还价10块呢。

就这技术,也就这个收费。 20也修。

网友:
你那外置电源质量不行,,,,

网友:
应该不会啊,用的好的。以前也卖了好多这种电源,也没出现过问题。   现在电源也能正常输出12v电压。难道真的是电源不行?

网友:
10元也開得了口  老子寧可 没飯吃也不搞

网友:
哎,就算是换按键也是最低30-50啊,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卖配件给他,他自己回去慢慢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