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苹果

楼主(2013-04-02):
今天接了个上网本  coms放电后能开机  进bios设置键盘好用  PE  xp系统键盘无反应  想刷bios  请高手指点对不

补充内容 (2013-6-23 10:09):
纠结俩月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 原来是不装触摸板键盘就不好用  奇怪了  为啥别的机器能行呢  求高手点评

网友:
BIOS应该找不到的吧,还是查查别的吧

网友:
版号是AX1A MB  REV1.2  昨晚写错了  今天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机  故障依然  装上带系统的硬盘能正常进入  就是键盘无输入  别的都能用  插上usb键盘才能用  请教高手在从那下手

网友:
接口是不是 有问题

网友:
排除该排除的一切可能,不能首先就想到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感觉不是硬件的故障  因为进bios上下左右键  数字键都有反应  只是进系统  进pe都无输入  键盘是好的

网友:
刷了bios  更换了kb3926  故障依然  dos下能用   进系统  进pe都不能用  郁闷了

网友:
换个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!有可能有木马程序!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问题  软件没问题就是板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