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32F220 机芯MS181L

楼主(2013-04-02):
机型: C32F220   机芯MS181L
故障现象:不开机或有时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:通电检修数字板时,不开机,测试各组供电。发现U3输出电压偏低,只有2V左右(正常应为2.6V),测试输入端电压为3V,此电压为5V输入经D42降压后得到的,D42输入为5V,输出偏低,更换D42后故障排除,此问题已修到多例,故障表现为不开机或有时不开机,均为二极管不良造成。

网友:
这种小功率DC模块的确爱坏,还时常出现热稳定性不好。

网友:
的确是好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