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2431不开机

楼主(2013-04-02):
不通电开机指示灯就没有各位师傅指点指点

网友:
测量各组电压啊 。5V 12V 300V

网友:
送修吧,电源板也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开机键电压正常否?二极管向驱动板和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?

网友:
如果指示灯都不亮~~感觉电源高压一体板多半没工作哦~~~拆出来单侧电源板子的电压出来了~~驱动板电压~和高压电压~~~如果没出来~~看300V大滤波有300V没~~~或者先测量一下220交流电路是否正常~~~小心炸鸡扎电源哦~~呵呵~~如果300V有高压驱动电压没有~~~那看看驱动I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~~这个在网上查查他们的引脚定义~~~~看看

网友:
按5楼的方法查查吧,说不定就坏一个小元件就搞定了

网友:
给点提示啊 你就说不开机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5V 12V

网友:
这么简短的电源板你不会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