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教电容的技术测量

楼主(2013-04-02):
如题求大神解释

网友:
大概测就是万用表 二极管挡  详细就是 电容表

网友:
二极管档,会无穷大的,也可买个电容测量表啊

网友:
       百度图文教程老兄有你想要的

网友:
楼主是要测量电容的容量吗?

网友:
电容有好几种的,主要参数就是容量,耐压值

网友:
一般分帖片电容跟电解电容,贴片的就用二极管看看是不是短路就行了,电解的,要先用表笔短接一下电容的两脚,放一下电,再把表笔分别接两脚看是否能冲放电

网友:
用万用表uf档测量

网友:
万用表有最大200ua的量程,请问能测量出大于其量程的电容么?电路应该如何接

网友:
打错了是200u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