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3S曲折维修

楼主(2013-04-02):
接到一学生送来X43S一台,一看机子,刚过保不久,还很新,说是开不了机。接过来上可调电源,待机正常,开机。电流有正常跳变,当跳变到1.4A时。卡住不动,屏无显,外接无显。一看八成就是显卡了。所以当时就报了价。600块。客户走后开始拆机,发现显卡表面良好。周边元件也无明显损坏。。抱着一丝侥幸心理,加焊了一下显卡。上电,还是一样。。看来不能偷懒 ,摘下重值,晕了,结果上去还是一样,,因为看显卡型号是N12P-GV-B-A1 ,,还是很新的型号,想着应该没那么容易就挂。于是就测测测周边的元件,当测到16对耦合电容时,发现其中一对有短路。以为自已BGA没做好。于是又摘下来重新做一次。。结果还是涛声依旧。。看来不换显卡是不行了。于是网上订了个全新显卡。发的顺丰没两天就到了。小心的把新芯片用一百度风枪吹了吹,因为考虑到深圳那边比较潮温,怕芯片受热后起泡。(以前吃过这种亏呀)。。烘烤的差不多了。信心满满的上了BGA。。下来先测了16对耦合电容,发现阻值正常。说明BGA做的很成功。待凉了,裸板上电,哈哈,电流跳变正常了,索性顺手拿起了VGA线,插上,哇,看到BIOS页面了。以为就此就完了,高高兴兴的等着收六百块了。哼着小曲,我就把屏给接上了,这一接不要紧,看后心里却凉了大半, 竟然是花屏,横着的黑白条纹,。难道没做好吗,没灰心,又上了BGA。加焊显卡。。。加焊好后上电,还是一样,,外显正常,内显花,,花的同时接外显也是正常。。想到之前由于手贱,没事加焊了一下屏接口。。难道是接口让我焊坏了???于是扯上屏线,一根根量过去,不对呀,两边电压和信号波形全都是一样的呀。。。这时我还没再往屏上去考虑,首先怀疑自已是不是买 到打磨芯片了。。于是摘下来又重值。还是一样。。。天哪,咋回事呢,于是断了电就在那想,实在想不通,再上电,一看,好了。竟然显示正常了,这是碰到神了还是碰到鬼了。放在那自已都会好,又看到希望了,难道还是虚汗?不应该呀,焊了好几次了,。拿起板子,轻劲扭动,没发现再花屏,好嘛,你不花,我就给你装起来,装机后再开,也是正常,没花。于是放那烧了一天,啥事没有,一切正常。难道真的好了?自已都不能说服自已好的理由。闲着没事看了下客户的系统,一看win7已经被微软拉黑名单了,于是善心一发,给做个系统吧。装完系统,发现有几个驱动还没打上,就拿着电脑跑到网线插头那去下,等把网线插好,刚准备下驱动时,发现不对,鼠标不会动了,,再看画面,,悲剧再次发生,慢慢的变白,由白转成格子屏。。又花了。这回实在没别的想法了,于是最后才把目标索定到了屏上。,会不会是屏也坏了哇。。。悲剧啊,,手上一片LED屏都没,,碎的都没,,,这可咋办,,。正在发愁的时候救星来了,。。又一客户送来一台宏基的,说卡在LOGO界面过不去,好嘛,你就算再怎么过不去,屏总会显示嘛。哈哈。。。等送走客户,果断拆了 ,,,插上一试。OK,马上报价,,换显卡,换屏。。客户还同意了。心想着这回总该告一段落了吧。哈哈等着收钱了。断了电,换上新屏,装机。装到一半时,想着以防万一,还是再点亮看看。。这一点,心又凉了半截,又不亮屏了,啊啊啊,要疯了,一看电流0.9,,不过内存,,天啊,你再考验我的耐心么。。先是显卡,后是屏,现在又不过内存了。。当时这心哪,比那冰块还冰。。。但是谁叫咱是维修人。心想着,不能急,不能慌,回想,看动过哪了。没动过,咋办,,换条子试,换了N条,不行,就是不过。测内存供电,正常,测总线,有电压无波形,,一点都没,说明根本都没抓到内存了。什么问题 ,难道U挂了?不可能吧,电流有跳变嘛,。回想一下刚刚换屏试验时,插拔电源有好多次,会不会这样通电断电的把哪给烧了,再仔细看板上,也没有明显烧坏的迹象。。当把板翻过来时,一眼扫到了BIOS。。。心里就范嘀咕了,会不会是频繁的通断电,把BIOS给整坏了。想着之前外显亮时,手贱,,备份了一个。。管它了,死马当活马医,,刷了再看。。刷完后通电,这时心情老紧张了。。。。嘣嘣乱跳的,,,,眼睛丁着电流,一跳,二跳,三跳,,,不用看了,顺利通过。。到此,终于是搞定了这头痛的X43   。
说了这么多,不知道有几个能看到这的,说这么多,我只想说,做维修,真的要备好自已的工具。什么都不能将就。该备什么就得备什么。我这次就是吃了没有屏,没有测屏工具的亏呀。还有就是维修中一定要注意再注意,很多小细节,一不注意,就有可能扩大故障。让你头痛,增加维修成本和时间。再此送上K43S的BIOS。板号K43SV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网友:
楼主这些都是教训,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,

网友:
希望大家引以为鉴,别再吃这些亏了

网友:
希望新手朋友们多来看看

网友:
我上次修K42J修电池不充电,都修成不过内存了,我就奇怪了,还好有一样的料板,换个BIOS上去就好 ,手上静电啊,

网友:
是啊,我看完了,,这样的情况也同样碰到过。碰上这种事情心理委屈死了

网友:
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

网友:
太长了,我看完了。

网友:
仔细看完了,真长。最后还是搞定了。

网友:
亮机时电流上多少呀,,,还是1.4A吗??   我有台  就在1.4A       按大小写都有反应,,外显内显都没,,  换咯新显卡一样,,BIOS 刷咯几个,,要么在0.3不动,,要么还是摆到1.4A    大小写有反应,,就是不亮,,,求救呀,,   板号 K43SV MAIN BOARD REV.2.2   和REV.3.0的BIOS 能通用不呀!

网友:
各位大侠,有这个图纸吗,到处都找不到啊

网友:
太深了,对我这个初学者看不懂。

网友:
换显卡换屏 楼主真扛得住啊

网友(2013-05-04):
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日常注意静电很重要啊

网友:
华硕  A43s   开机电流跑到2A去咯   没有显  外接和内接一样的  做过显卡    高手请指教一下

网友(2013-06-03):
报显卡600,又报屏。客户也修,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客户。

网友:
怎么那么贵啊

网友:
唉,真为你揪心,总算是修好了

网友(2013-07-05):
LZ是哪里啊 行情蛮好咯 报价600也有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