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问题大麻烦之SONY MBX-165不上电

楼主(2013-04-02):
    接一片SONY MBX-165,按开机键灯亮但不上电,测PWRBTN#,RSMRST#已正常发出,但SB无动作。准备测下RTC波形,但探头刚一搭上去电流就起来了,呵呵,看来问题不大嘛。先搞下32.768 晶振及谐振元件无效,直接加焊SB,同样结果。果断换了SB(82801HBM 0.6的珠子加焊无果的话一般是没必要重植的),问题还是一样!难道要逆天了?不就是一个RTC么?就3个脚,还能玩出多大花样?找到图:

    相关元件板上未作标识,没办法,拆桥吧。拆下桥来,测到RTCX1,RTCX2到 SB AG25,AF24脚连线没问题,只是RTCRST#相关元件没找到,好不容易在SB附近找到了D22,测得3.3V正常,其它元件就找不到了。只得用扫帚把它给扫出来,关键元件R598,C743位置如下图所示:

    测得R598前边电压3.3V正常,后边就只有0.4V+了,难怪啊。拆了C743,测其漏电电阻约4.1K,找个1U电容换上,再测RTCRST#已经3.3V正常了。重新植桥装上,上电跑码正常。
    NND,就一个小小的RTCRST#害我做了4次桥,没点苦啊,要是没图,那不更苦?

网友:
南桥实时时钟复位问题,楼主思路蛮清晰的,不错~

网友:
LZ 很不错哦~~~~~问下南桥在待机的时候有几组电压呢~~~开机有几组电压呢~~~~南桥发烫会是南桥坏吗~~~

网友:
好资料,今天我也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子。本来也想干南桥的,不过还是先到论坛里逛逛,收获还不小,谢谢了

网友:
这问题要是没有图纸就傻眼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