譬如无线插槽的针脚第一脚从哪开始数起呢

楼主(2013-04-02):
每次看到插槽,要数针脚,我就不知道从哪是第一脚,大家是怎么数第几脚的???

网友:
主板上没有标吗?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,

网友:
主板上有标

网友:
是不看图纸又不看板的吧。没改过USB吗?

网友:
主板上有的是没标的

网友:
找个有标的板看下就知道了,这个接口每个板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