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

楼主(2013-04-02):
今天接到一台型号三星RV420笔记本,客户拿过来是是笔记本液晶屏不显示,接显示器正常显示,还有键盘乱键,拆机测屏供电无3.3V供电,飞线前级3.3V到屏供电脚,还是无法显示或者是白屏,测试屏3.3V, LED供电19V,BL-EN和PMW,约3.3V 。信号5组约1.25-1.30V左右,但是和正常液晶屏比较这些供电都要开机很久才出来。求高手教!

网友:
还有2条总线没查,根读屏信息了,才会打开LCDVCC的吧?

网友:
坏屏试试! 如果不行!  那就是显卡坏了  换一个才能好!  我遇到过一个,显卡坏了!

网友:
建议换张屏试试。

网友:
屏试了没问题 屏线也没问题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先别急着动显卡,测测那两条总线在说

网友:
时钟对地只有88左右 ,其它都有800左右,时钟直接接电容和电阻进显卡了

网友(2014-02-20):
我手上也有一台  情况是这样的    客户拿来的时候 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亮 亮机的时候就闪屏  换了屏液一样  拆机做显卡和改NEC电容后白屏 屏上面的保险坏了  把保险换掉好了    现在不白屏了 但是就显示一下LOG不到3秒就没了 还是屏的一半显LOG下部份不显 那个郁闷呐  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机器做显卡就好了  这一次 碰钉子了

网友:
南桥加焊 保证搞定

网友:
是不是坏了一直灯管呀。

网友:
小白来顶贴

网友(2014-10-26):
我也有一台的一样结果,楼主搞好没有/

网友(2015-06-20):
我今天修了一台一样,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示,重植显卡好了,现在进不了PE不知怎么回事

网友(2016-06-05):
我的机器有图像 无背光 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A:
显卡做了BGA了  一样的。图又找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做了BGA了  一样的。图又找不到

显卡工作条件正常的话 就换显卡

网友:
不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