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4-02):
量了下电压 各个电压基本正常 唯独PL15 电压没出来 开机0.5 就掉下去了 反复 掉了之后还可以再开 谁知道这个是缺的什么电压 供电芯片是8116L
芯片
供电芯片
掉电

网友:
先下一个图纸看看是什么电压呗,充电电感肯定是没有电压的,

网友:
不是说E40掉电是个通病吗?上次好像在哪里看到过,你在论坛里找找看

网友:
不过你开机才0.5不会是CPU没工作吧,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没有哪位大哥知道吗

网友:
自己顶下 悲催啊

网友:
看下CPU旁边的保险

网友:
感觉是CPU 供电的事。可以加焊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