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下我的植珠方法

楼主(2013-04-02):
第一:清洗好钢网 芯片拖平洗干净(本人比较少用拖锡带)

第二用用洗板水洗干净后调100度风枪吹干钢网

第三:加适当焊油 过多珠子会飞出来,过少珠子不会自动归位

第四:用好一点的焊膏

将钢网芯片对好位置,

准备好一只小碗和匙

往上面倒珠子,现在珠子都倒上后的图了

放在桌面准备风枪吹,我一般320度打圈吹

先吹四角,再缓慢打圈吹,珠子到熔点就会下沉了

吹好了,等冷一点就分离,珠子自动归位,珠子都是一条直线的

分离后

洗干净

/:)清风陈锋 + 5 淡定

网友A:
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植球方法,

网友:
这是什么方法?都没看明白,不是吸锡线用的什么啊?

网友B:
平时植0.5 0.6 0.45都是这样植,不过北桥,显卡得上焊台吹了,风枪吹容易爆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植球方法,

只是分享一下,不喜勿喷

网友C:
楼主这方法挺好的,很专业!值得学习!

网友D:
很漂亮,用什么洗的呀

网友:
有的人喜欢拿200度来吹,但是我一般都是开300,桥中间部分的锡珠喜欢植在PCB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方法挺好的,很专业!值得学习!

我觉得主要时间,时间大概5分钟植好一个桥 ,我以前是另一种方法,植好一个桥要15分左右,现在这种方法时间快了不少,我也是在师傅那学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漂亮,用什么洗的呀

洗板水+医用抹布

网友E:
比较节省锡球 比较干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比较节省锡球 比较干净

我试过二个小时植了26个GB南桥

网友F:
烙铁能搞得平吗?我有专门的植珠台,

网友B:
我试过二个小时植了26个GB南桥

网友G:
呵呵~~~~~~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~~~~~~~~~不错不错~~~~~~但是我比较喜欢把网子拿下来吹~~呵呵。。。那样看很直观~~~

网友H:
哥们。 三星R23之类的本怎么植株, 板子太薄,200多度就开始变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吃过几次亏,没找到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你这种方法植南桥还可以,小一点的就不行了,用植珠台好搞点。搞维修不争这点时间。

网友I:
楼主,请教一下你涂抹焊膏的时候?涂抹多少?怎么涂抹?呢需要注意什么?

网友:
你已经出师了。可以收徒弟了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呵呵~~~~~~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~~~~~~~~~不错不错~~~~~~但是我比较喜欢把网子拿下来吹~~呵呵。。。那样看很直 ...

大哥,我也是把钢网拿下来吹的,没拿下不知道怎么搞,店里的师傅也不会!改天我也试一下

网友:
我搞一个要好长时间呢,虽然方法是相同,但速度绝对是差了N倍!!!

网友:
植珠还是要个人总结经验,别人的方法只是一个参考,自己适合的植珠方法才是王道

网友:
个人有个人的习惯,植好为标准

网友:
楼主 这方法好,速度快,怎么植ATI的显卡,容易爆呀,怎么用钢网吹不容易爆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楼主  我弄得时候是把钢网摘下来吹

网友:
熟能生巧吧~ 慢慢植就会有感觉的~还得多植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

网友:
千个师傅万个法,只要能修好板就OK!

网友K:
不用吸锡线能托平吗

网友:
挺不错的分享,呵呵,不过我也有自己喜欢的直球方法

网友:
只要胆大心细,就没问题

网友:
植球都是这么植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大哥,我也是把钢网拿下来吹的,没拿下不知道怎么搞,店里的师傅也不会!改天我也试一下

我很好奇,钢网上面都沾着助焊剂,助焊剂把锡球、芯片和钢网都连在一起了,你是怎么把钢网拿下来保持锡球不动的?

我觉得这个技术比什么都难。

网友:
只有22个南桥 没有26  少了  呵呵

网友:
偶尔 会掉几个```

网友:
现在有了可以热吹的钢板,吹珠就方便和容易一些了。

网友:
楼主,我感觉拿钢网的时候不好拿,总是碰到锡珠

网友:
温度吹的真低  我一般都是490度吹的   到现在为止还没吹坏一个芯片额  运气真好

网友:
钢网上面哪里来的助焊剂额,只要把芯片上抹上助焊剂就好了,然后对准后,上珠,去掉钢网,风枪吹就OK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用吸锡线能托平吗

这要看你用什么烙铁头了

网友:
LZ  直接带钢网加热吗?我每次值好后 去钢网的时候总是会 带掉好多个,还得一个一个的补

网友:
我觉得用钢网吹多少钢网会变型。拿下来比较好点

网友:
风枪能吹不

网友:
卖芯片的    打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哥们。 三星R23之类的本怎么植株, 板子太薄,200多度就开始变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吃过几次亏,没找到 ...

买磊科的  BGA就不会了

有没有技术性的建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平时植0.5 0.6 0.45都是这样植,不过北桥,显卡得上焊台吹了,风枪吹容易爆桥

我们这边北桥  显卡都用疯抢  没吹坏过

网友:
锡珠特别的贵,楼主用碗接住是个好办法,不浪费一个珠子

网友:
把钢网取下吹          也很好吹的       也不慢    。。。。。

网友L:
我想问一下,我在加珠子的时候,钢板和桥怎么老是喜欢移位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桥和钢板在一个位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想问一下,我在加珠子的时候,钢板和桥怎么老是喜欢移位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桥和钢板在一个位置吗?

加点助焊剂,钢网会黏在桥上。

网友:
楼主你用什么清洗的 啊 ?洗的这么干净啊

网友:
这样上球快些

网友:
请问师傅,拖pcb板也用烙铁?怎么拖不容易掉点,我用吸锡线都会弄掉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烙铁能搞得平吗?我有专门的植珠台,

先在桥上涂点助焊剂,涂均匀,然后烙铁上多上的锡,慢慢拖,就平了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哥们。 三星R23之类的本怎么植株, 板子太薄,200多度就开始变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吃过几次亏,没找到 ...

桥的背面你没加温么?两边的温度一起来就没事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请教一下你涂抹焊膏的时候?涂抹多少?怎么涂抹?呢需要注意什么?

我个人觉得涂抹均匀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风枪不好控制,易吹坏芯片,所以我们都用焊台。有铅225温度就可以,无铅要250

网友:
用嘴吸是吧

网友:
楼主这个方法挺好,清晰明了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,不过网和工具一定要洗的很干净!我用也是320度,220度吹不动,怀疑刻度有问题!

网友:
仔细仔细再仔细,没有什么难的,贵在细心!!!

网友:
这个关键是手法和火候!

网友:
你的第三第四没看明白,咋又是焊油又是焊膏的,不就是涂个膏一步吗。

网友:
看图片,楼主有卖芯片的意向。

网友:
每个人得方法不一样

网友M:
其实大家差不多都这样植球,只不过植完就上机,所以最后一步没必要清洗。

网友:
大同小异,方法基本上都差不多,我还是喜欢用吸锡带拖一下。

网友:
我刚接触维修时是用的这种方法,但是不用吸锡带托平还没弄过,现在我用植株台啦。嘿嘿

网友:
我都是把网子拿下来直接吹,LZ植那么多南桥,不得用一年啊

网友:
我是直接吹的,焊锡珠不会粘钢网的,把钢网拿下来吹,细珠不会跑吗?

网友:
这方法太过时了,现在都用植珠台,比你这个又快又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其实大家差不多都这样植球,只不过植完就上机,所以最后一步没必要清洗。

是呀,我也是直接上机的没洗就是不知道影响不影响成功率

网友:
320度,温度高了,你试一下ATI的显卡用这个温度

网友:
和楼主的方法大同小异,我习惯植好后去掉钢网然后再用风枪吹

网友:
想起植株就后怕,对眼睛特别损啊。我现在做桥换显卡都是在bga上垂直拿上来。那下面的细珠就不会连在一起,以后就不用植株了  还能再用  哈哈。

网友:
和我们店里的师傅教的是一样的呢

网友:
不错,这样也很有效率啊

网友:
我喜欢在BGA发热转上加热着吹,效果很好。

网友:
烙铁拖容易掉点吧,还是用吸锡线安全

网友:
我用的是老方法。。拖干净后第一遍膏涂很少,用钢网上珠,用风枪吹,先让珠固定了,之后再涂多的焊膏来吹,让它圆滑。。做多了。现在基本也是5分钟一次搞定。方法虽然麻烦  熟练了也就快了。。

网友:
400度 15秒表示无压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有的人喜欢拿200度来吹,但是我一般都是开300,桥中间部分的锡珠喜欢植在PCB上

杀猪杀屁眼,各有各的心眼,你这样也行,厉害,我是第一次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有的人喜欢拿200度来吹,但是我一般都是开300,桥中间部分的锡珠喜欢植在PCB上

杀猪杀屁眼,各有各的心眼,你这样也行啊,我是没听过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真得不错,学习了。不过没有看到是怎么拖的

网友:
从来就不直接吹钢网,

吹钢网,钢网容易变形,久了就要换

都是取下钢网,风枪伺候。 包括 0.35的球

速度不会比你慢

网友:
我也用的正是此方法,感觉很好用的

网友:
主板上也不用吸锡线托吗?

网友:
靠!楼主做翻新芯片的啊?就是所谓的测试芯片!

网友:
我们以前都是用手摆的锡球 没有钢网 现在用90X90的植株台了

网友:
不用吸锡带好么?我一直都是用那个拖干净,不用也一样么?求解

网友B:
我们是售后站,平时修主板,笔记本比较多,主板基本一个月50-60片,平时还有散客等,一般都是G31 G41那些,所以基本每月都植一定量GB桥,到时修起来就方便,桥问题题的直接上焊台,南桥问题的特别多,我用的马碲络铁头来拖,拖完后跟拖漆带一样平滑,所以我还很少用拖漆带,除了植凌动那种板载CPU就得要拖漆带,还有北桥。

网友:
两小时  26个,5分钟不到植一个 而且自己还要洗钢网  真乃神人神速也〉〉

网友:
第一:清洗好钢网 芯片拖平洗干净(本人比较少用拖锡带)

第二用用洗板水洗干净后调100度风枪吹干钢网

第三:加适当焊油 过多珠子会飞出来,过少珠子不会自动归位

第四:用好一点的焊膏

将钢网芯片对好位置,

准备好一只小碗和匙

往上面倒珠子,现在珠子都倒上后的图了

放在桌面准备风枪吹,我一般320度打圈吹

先吹四角,再缓慢打圈吹,珠子到熔点就会下沉了

吹好了,等冷一点就分离,珠子自动归位,珠子都是一条直线的

分离后

洗干净

这种方法倒锡球到芯片上 ***冉系偷
看到这样的图片,不给分。
我喜欢用270度 吹

/:)清风陈锋 + 5 淡定

网友:
有的人喜欢拿200度来吹,但是我一般都是开300,桥中间部分的锡珠喜欢植在PCB上

这个更加有创意

网友(点评):
我也很怕三星R23系列的机器,遇到几个显卡的,一加焊就变形了,从没弄好过

网友:
显卡感觉还是用植株台直球,然后拿下出来放在BGA机子上吹,或者用风枪320的温度,成功率高些,不容易爆桥

网友:
这个很讲技巧

网友:
做什么都有习惯,好的习惯事半功倍

网友:
很不错,以后可以试试

网友:
这个钢网可以直接加热吗? 这种钢网不用座子?

网友:
各有各的方法,不是通用的。

网友:
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值得学习

网友:
还行  熟能生巧

网友:
这种南桥都很好植球,965以上的北桥,我从来就没成功过,一吹钢网就变形了

网友:
分离后,用超声波放洗板水清洗,效果刚刚的

网友:
楼主是卖芯片的 ?既然是卖的那为什么要重植啊 ?莫非翻新?

网友:
吹完再拿钢网不容易一些么

网友:
做北桥起钢网的试过没,有什么好的方法起钢网不掉珠

网友:
我直球跟楼主类似  不过是用bga返修台代替他的风枪了  这样子更保险,不会吹爆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想问一下,我在加珠子的时候,钢板和桥怎么老是喜欢移位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桥和钢板在一个位置吗?

用两个手指只捏住钢网边上,芯片上有助焊膏会和钢网粘在一起,不会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是售后站,平时修主板,笔记本比较多,主板基本一个月50-60片,平时还有散客等,一般都是G31 G41那些 ...

不用吸锡线直接用烙铁的话焊功要很好啊,不然很难拖平。我一般用烙铁拖第一次,再用吸锡线加拖一次

网友:
ATI的芯片这种温度可能会爆芯片。

网友:
好方法,值得借鉴。

网友:
用两个手指只捏住钢网边上,芯片上有助焊膏会和钢网粘在一起,不会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二个小时植了26个GB南桥

这个桥简单啊

网友:
我平时直球温度用的是388度,你们认为温度高吗?

网友:
楼主值显卡多长时间一个

网友:
现在基本不会带网吹了

网友:
好方法学习了~

网友: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,还是感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我最头痛的是植珠了,总是拿不下钢网,不知道怎么弄好

网友:
我是新手还没玩个这个东东

网友:
我用植株台,拿开网风枪吹,450度照吹,看珠子快融就小心点,很少坏,包括ATI显卡AMD南北桥。0.6的很容易,0.5、0.45的就要中间整理一下

网友:
碗里面的珠珠  多了     剩下的会慢慢氧化   我都是拿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呵呵~~~~~~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~~~~~~~~~不错不错~~~~~~但是我比较喜欢把网子拿下来吹~~呵呵。。。那样看很直 ...

没融就拿下钢网  一动锡珠就散了  多麻烦!

网友:
请问用烙铁怎么拖的干净啊,请指教

网友:
不取钢网就会风枪加热会不会把钢网粘上去?

网友:
没有植球台植球的方法大同小异,第13张图很诱人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一点都不喜欢在下面涂焊膏 拿下来的时候整个网都是黏黏的好恶心  弄点助焊剂多好

网友:
楼主的钢网好小哦,不知道用的习惯不,不过我是肯定不习惯的,上次弄了个hm65的桥,没有大钢网,只有那笑的网片,好难搞,球又小又不好弄,最后发了个大的钢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