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V主板VGA VCORE部分进水的奇怪波形,有双通道示波器图片。

楼主(2013-04-02):
故障机型:K42JV V2.0
故障现象:VGA VCORE部分进水腐蚀。PWMIC型号:RT8202A  QFN封装
故障疑问:什么原因会导致上下管同时开启。上图:
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,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:
笔记本你这样看有时也没有用的,要找原因啊,现在是什么原因哟

网友A:
楼主,你示波器在哪买的?多钱?看上去挺好!就问问喽

网友:
双通探头测量的位置没有说明?测试条件最好说明清楚,要不很难分板

网友:
看不懂这波形呀,不过PWM芯片有没有换过呀?最好把所有情况说清楚

网友B:
觉得可以拆掉上管再打波形看下,你这应该就芯片或场管那边的问题吧。你打的是场管的G极吧

网友:
现在的原因就是VGA电压出不来,这块进水。用示波器看上下管同时开启了,升压和供电,开启都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示波器在哪买的?多钱?看上去挺好!就问问喽

在深圳买的二手的  才4000多块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觉得可以拆掉上管再打波形看下,你这应该就芯片或场管那边的问题吧。你打的是场管的G极吧

谢谢  我再看下,没图纸修华硕进水机,我觉得难的一B

网友:
芯片,芯片周围,就不是这么些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深圳买的二手的  才4000多块钱

4000多了,我想都不敢想!现在就想买个1500左右的,还拿不定注意,不知道该选择哪款???楼主你的建议呢?

网友:
这款泰克示波器可以呀,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