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3-04-02):
机型:华硕K40AB
故障:按开关键盘不触发

       这台机器严格来说,不属于不触发范畴,在待机状态下,3VSO,5VO,1.2VSO,12VSO均正常,待机电流0.018,按开关键,电流变化至0.022,围绕EC部分测量,EC发南桥的PM_PWRBTN能升高到1.8V左右,只是一个瞬间的跳变,说明EC已经开关作出了响应,再测量PM_SUSB,PM_SUSC这两个从南桥发回给EC的信号,也都有跳变,只是幅度不够。
       先把各电感的阻值打一遍,没有发现明显异常,再把对应的VS,RUN电压的阻值打一遍,也没有明显异常。量一下SUSB等信号阻值,也无明显的偏小情况。
        这一下就没有什么招数了,BIOS刷一遍,无果,南桥换一个,无果,想再换一下EC,直觉应该不是,就没有动。
       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供电方向上,想因为信号电压SUSB_EC#有动作,即按开关键时电压从0变化至0.09的样子,是否可以从这里加个电压看看,对照点图,在D5701的正极加上一个3.3V的电压,这时电流上到0.2A了,感觉有戏了,就到处摸,一不小给烫了一下,Q5701巨烫,取掉Q5701,电流变到0,从料板取一只双N管换上。

        接电后按开关,电流仍然只有0.02A,但欣喜的发现SUSB_EC#已经正常的上到3.3V了,说明此板还有故障,但第一个故障已经解决。
       先看PU8201,对应1.8VO量起,发现问题,AC_BAT_SYS居然只有8.8V左右,因为系统待机电压正常,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,问题又回到了保护隔离电路。

       看PQ9201和PQ9202,PQ9101两端均为19V,但PQ9102后端只有8.8V了,量PQ9102的栅极有17V的电压,显然,这是PQ9102不能完全导通的根源所在。测量PQ9206,栅极有9V电压,漏极无电压,说明PQ9206工作正常。在板量PR9206阻值只有6K左右,而PR9207跟标称值22K相近,因此,判断PQ9101或PQ9102的GS之间有击穿,由于PQ9201栅极17V,DS能导通,说PQ9201已经击穿,因此问题出在PQ9201,更换掉PQ9201,插电测量AC_BAT_SYS已经正常。

      按开关键机器正常触发至亮机,故障排除。

网友A:
PQ9101两端均为19V,但PQ9101后端只有8.8V了,楼主解释一下

网友:
你这分析得到位呀

网友:
我觉得正常要是应该是先修好保护隔离 之后是Q5701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9101两端均为19V,但PQ9101后端只有8.8V了,楼主解释一下

笔误,已重新编辑

网友:
一修本子一般就一个问题

网友(2014-11-16):
这机器坏电路的还是比较少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