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信号名词解释!分享给大家~

楼主(2013-04-02):
RSMRST#是一种信号。
RSMRST#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,这个信号如果为低,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,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,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。RSMRST#可以在I/O、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,除了量测RSMRST#信号的电压外,还要量测RSMRST#信号对地阻值,如果RSMRST#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,实际维修中,多发的故障是I/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#信号不正常...
总复位信号: PLTRST#是Intel®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(如:I/O、 BIOS芯片、网卡、 北桥等等)。在加电期间及当S/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(I/O 寄存器 CF9h)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#的状态。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#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。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(I/O 寄存器 CF9h)时ICH9驱动PLTRST#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。
注释: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#这个信号才起作用. THRM# I 热报警信号:激活THRM#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#或者SCI信号 THRMTRIP#
I 热断路信号: 当THRMTRIP#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,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,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。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。 SLP_S3# O S3 休眠控制信号: SLP_S3# 是电源层控制。当进入S3(挂起到内存)、S4(挂起到硬盘)、S5(软关机)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。 SLP_S4# O S4 休眠控制信号: SLP_S4#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. 当进入S4(挂起到硬盘)、S5(软关机)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。
注释: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的DRAM电源循环功能.
注释: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的AMT的支持,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,注释:在M1状态下(当主机处于S3、S4、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)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#给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。 SLP_S5# O S5 休眠控制信号: SLP_S5#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.当系统进入S5(软关机)状态时SLP_S5#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。 SLP_M# O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: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。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,SLP_M#将与SLP_S3#同步。 S4_STATE# / GPIO26#

O S4 状态指针信号: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。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#连同SLP_S4#处于高电平,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
PWROK I 电源正常信号: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,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。. PWROK可以异步驱动。PWROK低电平的,南桥就会认为PLTRST#有效。
注释: 1.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#信号输出,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。
2. PWROK必须无假信号,即使RSMRST#是低电平。 CLPWROK
I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:当CLPWROK有效时,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(北桥、南桥等)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#无效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
NOTES: 1. RSMRST#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。
2、在PWROK有效之后CLPWROK不许有效。
PWRBTN# I 电源按钮:.电源按钮将引起SMI#或者SCI来指出系统的一个睡眠状态。如果系统已经是睡眠状态,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。如果PWRBTN#有效时间超过4s,不管系统在S0、S1、S3、S4状态,这时都会无条件转换到S5状态。这个信号的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及输入端有一个内设的16ms防反跳的设计。
RI# I 铃声提示: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。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,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SYS_RESET# I 系统复位: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。如果SMBus空闲,南桥将马上复位,另外,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,SYS_RESET#将等待25ms±2ms直到SMBus空闲
RSMRST# I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:
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,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,当解除有效后,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LAN_RST# I LAN 复位:
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,在LAN内部控制器进行复位,在LAN的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正常状态下该信号才会有效。当解除有效后,这个信号是LAN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注释: 1. 在RSMRST# 解除有效之前LAN_RST# 必须是有效的。
在PWROK有效之后,LAN_RST# 必须有效。
在V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LAN_RST#必须有效1ms。
4. 如果集成网卡不用LAN_RST#可以把它连接到Vss。 WAKE# I PCI Express* 唤醒事件 :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MCH_SYNC# I 北桥同步信号: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,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# 输出端。
SUS_STAT# / LPCPD# O 挂起状态信号: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。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,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,该信号在LPC I/F上调用LPCPD#来实现的。 SUSCLK O 挂起时钟信号: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。 VRMPWRGD I CPU电源正常信号: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,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。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.
这个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CK_PWRGD O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:当主电源有效时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,当SLP_S3#和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高电平有效 PMSYNC# (仅用于笔记本电脑) / GPIO0 O 电源管理同步信号:当该信号有效,在退出C5或者C6时该信号由北桥使CPUSLP#这个脚无效。这个信号也可以用于GPIO。
CLKRUN# (仅用于笔记本电脑)/ GPIO32 (仅用于桌面电脑) I/O PCI时钟运行信号: 这个信号用于支持PCI CLKRUN协议。当连接到外部设备时需要申请重启时钟或者预防时钟停止
STP_PCI# / GPIO15 (仅用于桌面电脑) O 关闭PCI时钟信号: 当STP_PCI#信号是低电平时外部时钟脉冲发生器就会关闭PCI时钟信号。它以前用在笔记本电脑上去支持 PCI CLKRUN# 协议。
在Sx(S0、S1、S3、S4、S5)状态下,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,为了支持Moff/Sx 到M1/Sx的转换,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。
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,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。 STP_CPU# / GPIO25 (仅用于桌面电脑) O 阻断CPU时钟信号:这个信号有效时会命令外部时钟发生器关掉CPU时钟,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于支持C3状态。在Sx(S0、S1、S3、S4、S5)状态下,当系统将Intel AMT或者ASF开启时,为了支持Moff/Sx 到M1/Sx的转换,这个引脚用来通知时钟控制器选择主时钟频率。
在桌面平台上这个信号能转换成为GPIO信号,这时它就不支持Intel AMT或者ASF。 BATLOW# (仅用于笔记本电脑) / TP0 (仅用于桌面电脑) I 电池低信号: 这个输入信号来自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组,当电池电量不足以维持系统发出一个信号。该信号有效时它会阻止系统从S3、S4、S5唤醒,也能引起一个SMI# 信号有效。 DPRSLPVR (仅用于笔记本电脑) / GPIO16 O 更深层睡眠-稳压信号:这个信号用于VRM在C4状态下将电压降到更低。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,稳压器输出更低的深睡眠电压。该信号为低电平时(默认值为低电平),稳压器输出正常的电压。(稳压器指VRM) DPRSTP# (仅用于笔记本电脑) / TP1 (仅用于桌面电脑) O 深度停机信号: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,低电平有效。

1 PLT_RST# (Platform reset).在这1ms内PLT_RST#为低,而正是由于这1ms的低有效,系统才识别到PLT_RST#.该信号会对SIO,FWH,LAN,G(MCH),IDE,TPM等进行reset的动作.也就是说如果该信号异常,这些device都没办法被激活.该信号发出后立刻就会发出PCI_3S_RST#,可以当做是作用相似的第二次reset。
2 CPUPWRGD  SB_3S_VRMPWRGD和PM_PWROK通过SB内部一个相当于与门的关系,生成H_PWRGD(CPUPWRGD)
3 HCPURST# PLT_RST#(RSTIN#)起来并停止动作后大概1ms的时间,NB会发出H_CPURST#(HCPURST#),前提是SB和NB电压和clock正常,且SB和NB联络良好.
4 H_ADS# (Address Strobe),这个strobe是NB和CPU通讯最初始的两个周期,所以如果要判断NB和CPU之间是否已开始联络并交换初始数据(NB和CPU的型号等等),可以用示波器测量该信号是否正常(该信号可以作为debug card “00”的分水领).测量到联系不断的数据传输是正确的(如下图所示).如果一个drop下脉冲都抓不到,可以检查H_CPURST#和NB;如果只抓到一两个drop下脉冲之后就停止动作,可以先检查SB和NB之间联络是否正常,然后看LPC_3S_FRAME#有没有动作(正常信号如下图),再就是BIOS.如果上述的信号都正常,而debug card仍然不跑,那么,应该就是BIOS里面内容错误或者丢失,道理很简单, 连debug card跑的代码都是储存在BIOS里的,所以不跑是很正常的.(这一段是有点难理解)

5 .  PCIRST# :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3.3的上升沿
6.  CPURST# :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1.2V的上升沿
7.  RMRST# 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。
8.  PWRBTN# 是EC 作为唤醒信号发给南桥 解除上一次的休眠状态。
9.  ICH SLP S3 S5 南桥发出的系统休眠信号
10 . 3VPCU 只是某些图纸中这么叫 可以理解为 3V待机,也有AL SUS 3M 之类的叫法。
11 . SMBUS/DATA、CLK 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BM T61 T4的
12. DOCK_PWR20 适配器输出电压VREGIN20适配器输入电压到TB产生VCC3SW.
13 .-SHUTDOWN 温控芯片通过Q67 由和BPWRG 相接,所以温度过高就会拉低而关闭供电。开机之后产生的。
14 .-PWRSHUTDOWN 是TB外接的热敏电阻检测到温度正常后输出。是开机前就产生的。
15. -SHUTDOWN2和SHUTDOWN2是一组反相电压,他们的作用是侦测CPU的温度,而且当没有-SHUTDOWN2后,U68就不产生M1_ON,也就没有后面的所有电压了.
16 .VCC3SW 是TB工作后输出给PMH7 供电的待机电压.
17. CV20 –PWRSHUTDPDOWN和DISCHARGE驱动保护隔离MOS管U47 的CV20.
18. VINT20 CV20为U11供电由DCIN-DRL来驱动获得VINT20 经过保护隔离的主供电.
19. -EXTPWR 这个信号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,X6T6系列是通过电压脉冲来识别的都是3.3V
而T4则是由独立的外置电路来实现,16VSRC经过12V稳压管D9降为4V左右的电压,加到Q73的G极,导通Q73,拉低EXTPWR,EXTPWR连到H8、PMH和TB,告诉这些芯片现在机器接的是电源.& W' Q7 h. g2 Y# B) t
20. MPWRG M段电压到位信号,TB先收到VCC5M_ON然后等待 3M 5M的到来最好输出 MPG
该信号也发给南桥作为RSMRST .#
21. -PWRSWITCH 按下开关键,产生_PWRSW 到H8S H8发出 _pwrswh8到南桥。同PWRBTN#
22 .-ICH_SLP_S3和-ICH_SLP_S4 不在休眠,开启个电压,后面按时序进行。

网友:
刚刚在网上看到的,觉得不错,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非常不错,对我等新手很有帮助。

网友(2014-05-14):
看不懂    新手都看不懂啊

网友:
积分转正  我要下载资源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

网友:
谢谢分享,长知识了

网友:
正需要这个,楼主是好人那

网友:
很好的解释!谢了!

网友:
这些信号对新手是有帮助的

网友:
感觉乱七八糟的,越看越糊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