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010 独显 黑屏 报警7声 维修一例 (申请转正)

楼主(2013-04-02):
小弟今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5010大本,据客户说是玩游戏的时候,画面顿卡而且无法打开任务管理器,然后就强制关机了,再开机的话,一直黑屏并且报警7声,内接外接均无显示,小弟看了电流,在1.0到1.3之间跳变几次然后稳定在1.1左右,因为这款机子正常开机的话电流在2A左右,所以小弟怀疑是U坏了 ,故换U,故障不变,索性把机器清洁,内存条换掉,硅脂加好,风扇全部清洁后,开机依然是1.1 报警7声,后来略加思索,客户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强制断电,有显卡虚焊的可能,故风枪先烘了2分钟,故障依旧,这时候小弟比较纳闷,难不成是桥的问题,烘北桥后, 上电正常,显示正常,维修后压力测试基本通过,温度也正常,虽然故障排除了,但是烘北桥这种事干的真不多,也请大神给予解释这款机子怎么会北桥容易虚焊,发个小帖子,愿朋友们遇到差不多情况的时候少走弯路,先烘下北桥试试,也就半个小时解决的问题,顺便跪求解释呵呵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已经是正式会员了,无需转正

网友:
本身AMD的发热量就高,因为他和CPU爱的很近,导热管是做一起的,CPU的热量随着导热管流向北桥,这款机器DELL内部召回了的,保内出现问题的话,换主板,CPU,加导热管,3个一起换掉

网友:
果然如此 那岂不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坏····

网友:
好像是这样的

网友:
5010 AMD平台  报警7声 北桥问题 似乎已经是通病
加焊可好 建议风扇做成常转

网友:
好景不长呀。

网友:
amd的机子不是北桥就是显卡啊

网友:
这机子报警7声的,AMD北桥虚焊居多,我想主要原因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发热量太大,再一个就是这机子的扇热设计问题。修好后建议让CPU风扇常转!

网友:
联想的 G450 三个A 的机子 才叫经典~
这种是通病桥,怕返修要做好散热工作。马上热夏楼主可拿散热的原因给客户加个散热底座。

网友:
那风枪吹,用不了 多久 还会有问题,最好用BGA假焊下,建议把 风扇改常转。

网友:
戴尔M5010开机报警三声是什么问题 ?

网友(2014-08-02):
我刚接到一台也是7声  直接干NB  这个是通病了 温度高散热不好

网友(2015-12-22):
我已经换了3个桥了,故障依旧7声报警,我已经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