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MAC快捷键总汇

楼主(2013-04-02):
(图片)

网友(2013-05-05):
在x86版中:

win键 = 花键

ctrl键   = Ctrl^键

Alt 键 = Option

shift 键 = shift

屏幕捕捉快捷键

动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保存到…………-快捷键

全屏捕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桌面(.PDF文件)……Command + Shift + 3 (win+shift+3)

屏幕部分画面………………..桌面(.PDF文件)……Command + Shift + 4 (win+shift+4)

窗口、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.桌面(.PDF文件)……1. Command + Shift + 4 (win+shift+4)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2. 空格

全屏捕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剪贴板…………..Ctrl + Command + Shift + 3

屏幕部分画面………………..剪贴板………….. Ctrl + Command + Shift + 4

窗口、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.剪贴板………….. 1. Ctrl + Command + Shift + 4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2. 空格

动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快捷键

程序冻结快捷键

停止进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小数点

强制退出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Option + Escape

强制重新启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Ctrl + 电源键

启动时的快捷键

启动为安全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Shift (在开机提示音后)

阻止自动登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Shift (显示进度条时)

阻止启动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Shift (登录过程中)

从光盘启动系统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

火线目标盘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t

从网络映像启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n

选择启动磁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Option

清除参数存储器(PRAM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Command + Option + p + r

启动为 verbose 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v

启动为单用户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s

打开主板固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Option + o + f

Finder 快捷键

隐藏 Finder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h

隐藏其它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Option + h

清空废纸篓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Shift + Delete

清空废纸篓(不提示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Option + Shift + Delete

获取简介 (静态窗口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i

获取简介 (动态窗口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Option + i

查找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f

弹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e

显示查看选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j

转到计算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Shift + c

转到 Home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Command + Shift + h

转到 iDisk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Shift + i

转到应用程序目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Shift + a

转到个人收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Shift + f

转到目录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Command + Shift + g

连接服务器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k

注销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Shift + q

注销 (无提示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Option + Shift + q

Finder中的图标快捷键

选择下一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方向键

按首字母选择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字母键

选择下一个 (升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Tab

添加选择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Shift + 点击

选择连续的图标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Shift + 点击

选择不连续的图标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Command + 点击

编辑图标名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Return

文件及目录的快捷键

拷贝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Option + 拖动项目

复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d

创建替身(鼠标方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Option + 拖动

创建替身 (命令方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l (L)

显示替身的原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r

添加到个人收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t

对齐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拖动

在新窗口中打开目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双击

打开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下方向键

关闭目录 (并返回上层目录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上方向键

打开目录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Option + 右方向键

关闭目录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Option + 左方向键

打开选择的目录中的所有目录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Option + 右方向键

关闭选择的目录中的所有目录 (列表模式) 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Option + 左方向键

删除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Delete

窗口快捷键

新的 Finder 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n

关闭当前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w

最小化当前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m

关闭所有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Option + 点击关闭按钮 或 Command + Option + w

最小化所有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Option + 点击最小化按钮

全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Option + 点击缩放按钮

隐藏当前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Option + 点击 (Desktop, Dock item, …)

移动未激活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拖动窗口

显示为图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1

显示为列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2

显示为分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ommand + 3

显示/隐藏工具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Command + b

查看并选择当前目录的路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点击窗口标题

Dock快捷键

在Finder中显示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ommand + 点击 dock 项目

切换Dock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trl + d

导航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左、右方向键或Tab, Shift + Tab

打开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Space, Return, Enter

隐藏/显示Dock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Command + Option + d

用户进程快捷键

浏览激活的应用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ommand + Tab

逆向浏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ommand + Shift + Tab

对话框快捷键

选择下一区域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 Tab

选择默认按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 Return 或 Enter

关闭对话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 Esc 或 Command + 小数点

选择上层/下层目录 (保存, 打开对话枉) ………………上、下方向键

向上滚动(列表方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 Page up

向下滚动(列表方式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 Page down

输入光标移动到行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上方向键

输入光标移动到行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下方向键

全键盘操作

打开完全键盘操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Ctrl + F1

任意控制对话框及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Ctrl + F7

高亮下一控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Tab

高亮下一控制 (文本框)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Ctrl + Tab

高亮下一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Command + `

高亮项目、表单或菜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方向键

移动滚动条及按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方向键

高亮控制相邻的文本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Ctrl + 方向键

选择高亮项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空格键

默认点击动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Return 或 Enter

点击取消按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Esc

不选择项目关闭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Esc

反转高亮移动顺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-Shift + “key”

动作 (使用功能键) 快捷键

菜单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trl + F2

Dock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 Ctrl + F3

浏览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trl + F4 (Ctrl + Shift + F4)

工具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trl + F5

实用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trl + F6

动作 (使用字母键) 快捷键

菜单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trl + m

Dock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 Ctrl + d

浏览窗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trl + w (Ctrl + Shift + w)

工具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-Ctrl + t

实用程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-Ctrl + u

网友:
哈哈,还是二楼好啊啊

网友(2013-10-18):
还是二楼的厚道阿

网友:
二楼的够兄弟   好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