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击ATX电源

楼主(2013-04-02):
修ATX电源接灯泡,通常是在“保险管”已经熔断的情况下,为防止初级仍有短路才采用的,如果保险管完好是不必用串接灯泡的!ATX电源有欠压、过压、过流保护功能的,欠压是不会工作的如果灯泡不亮,初级没有短路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滤波电容爆掉是很常见的,通常是电容质量不好造成的……爆滤波电容通常只会使电源带载能力降低,电压降低,如果短接“绿”“黑”空载时只是电压略低,只更换电容就可以了,没必要走太多弯路。

网友:
取样部分有问题,加一定负载后取样正常了,无负载电压偏低电脑检测电压低故不能启动。你可给电源接一个灯泡再接上电脑使电压输出正常同时接上电脑,如果电脑启动便是此病。相关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多有此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