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日本原产SONY板号mbx-147不通电到不定时掉电无点位l图艰难修复

楼主(2013-04-02):
此机是一很熟的老客户送修(不然要么不修要么报高价爱修不修)现象是不通电。接机通电电流为0,明显保护隔离都不过。拆机后再次通电0.01,按开关竟然开机而且电流正常跳变;再次装上屏硬盘等进系统试机发现一跑温度压力测试就掉电,而且接上电池无法开机,同时接电池和适配器有充电电流后两秒钟掉电到0,保护了。这下有点头痛了,估计客户送修的时候就是电路保护了,电池又没有拆掉所以不通电。掉电第一想到的是CPU显卡的散热问题,解决散热后现象还是一样,看来只能细查电路了。SONY原产的机器就是坑人,全板没有一个元件代码,还好有电路图,对着电路图找元件也很头痛……入主题,先仔细查看电路板发现电流接口处有发霉的地方,像是进过少量的水,清洗后再次测机现象更加头疼了,接电源,无论是按开关后还是不按开关四秒左右的时间电流都会变为0.这时查电路图

发现Q4910 Q4911 G级都为19V高电压,很明显保护隔离不过;同时VDC_DETECT电压为高,正常情况VDC_DETECT电压为低同时Q4913导通才对;再查VDC_DETECT电压接MAX1908ETI ACOK*脚

MAX1908ETI ACIN脚,正常识别到适配器电压后ACOK*脚电压为低,再看此芯片内部图可知

ACIN电压高于REF电压的二分之一时ACOK电压会被拉低,而REF电压为4.096V,即 ACIN电压高于2.048V时ACOK即为低电平。 实测ACIN电压为0.6V,明显不对,再次断电通电发现有电流时ACIN电压为3.2V,几秒后又变为0.6V左右,ACIN脚接VDC_LVL电压,同时通过跳线SL4960接IS_OUT如下图

看来把VDC_LVL电压拉低到正好0.6V左右的D4960可能性最大,因为D4960所接的PS_ERR#电压为0时正好把VDC_LVL电压拉低为0.6V左右,PS_ERR#接Q5050和Q4712,如下两图

但是以上均是纸上谈兵,因为实物根本不知道以上所说的元件在什么位置,全板没有一个元件代码啊!那就接着从电路上分析可能性吧;首先如果是Q5050导通拉低PS_ERR#电压的可能,Q5050接IC5050,IC5050为SONY机器上常用的经典的触发保护电路,论坛上早有版主做过分析了;接着推断如果是Q5050导通IC5050 5脚必为高电平,2、3脚为低电平,6 、7脚为高电平,1脚为低电平,1脚接UL_IN#电压电压,UL_IN#电压接Q5003,

Q5003 G级接IC5000,IC5000 2脚供电又通过几组双二极管接各组供电,当各组供电电压有明显过压时IC5000 1脚即为悬空状,Q5000输出的电压,由R5002与R5003分压给Q5003 G级提供导通电压,从而使保保隔离开始动作,直到保护作用; 到现在终于有一个明显的找元件方法了!一个五脚芯片旁边有好几组双二极管,在CPU附近发现了这一特征的电路,可惜忘记拍照了;终于可以实测了!再次断电通电后发现IC5000 1脚始终为0;可见走了弯路了;PS_ERR#电压为低,不是这一路的问题;那么再回到另一种可能Q4712 6脚导通会拉低PS_ERR#电压;Q4712为六脚双MOS管,反推5脚为低电平时6脚同为低电平,5脚接IC4700 MAX4211FETE第4脚COUT1脚,看来非要找到IC4700实物位置不可了,运气不错,很快找到了一个四方16脚芯片上写着MAX4211,如下图

实测此芯片第4脚通电瞬间为4.2V,三四秒后变为0电压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;再看MAX4211FETE内部图可知

4脚COUT1为电压比较器输出脚,其电压高低决定于10脚是否高于11脚电压,实测10脚电压为0.6V,这正常,因12脚REF电压由上方框图可知为1.21V,此电压通过两个100K电阻串联分压接10脚;再测11脚为0.8V,这不正常;11脚接D4730 R4722,再测R4722接D4760和D4720,D4720的1 2脚电压都基本为0,D4760 1脚为1.6V左右,而且在慢慢变高,最高到2.8V左右;看来问题就在这一路了!眼看离故障点越来越近吃饭都顾不上了。为了更肯定的证实结论,断开D4760后再断电,一直不掉电了;接着查D4760通过R4761接Q4740 3脚,其G级脚5脚接IC4740 4脚输出脚,IC4740 2脚输入脚再通过R4741接I4700 6脚COUT2脚,呵呵,绕来绕去又绕到MAX4211这个芯片了;再其9脚为0.59V,8脚为1V左右,看来问题在8脚,实测8脚1V电压源于13脚输出4.2V电压经过R4726 R4727和R4728分压,看来MAX4211 13脚输出高电压不正常;再看上面MAX4211内部方框图可知13脚POUT脚为高电压源于RS+与RS-有明显压差,实测16脚RS+脚为19V,15脚RS-为8V左右,看来RS-脚明显不对,再看电路图RS-脚接+VPWRSRC电压,此电压是接保护隔离后的R4800 0.01欧电阻,实测R4800两端都为19V电压,看来R4800 2脚至MAX4211 15脚有断线;最终的问题终于找到了,飞线后试机一切正常了。

分析电路很绕人,找实物元件更是搞人;发个帖子真心不容易,希望各位多多加分。
附上此机电路板方便大家查看分析。

SONY SZ25 SZ72B SZ422 mbx-147.pdf

网友:
晕  这个过程是在太纠结  要是我就直接给客户说换版了。。。修的时间都够修好几个的了。。。

网友A:
原版sony 没有标号 修起来头疼 !

网友:
共花的时间有近三个小时吧,也没花什么元件成本;主要来说对自己是个挑战,像以后修苹果、华硕类的本子也都会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版sony 没有标号 修起来头疼 !

是的,所以好在有电路图,不然这种问题根本无从下手。

网友B:
线路是在板上印有的吧,不应该是内层线路呀,有划伤的痕迹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线路是在板上印有的吧,不应该是内层线路呀,有划伤的痕迹吧

整板找不到一个元件代码,测试点代码等。更坑爹的是穿板的不是孔,就是一个点然后反面就找不到对应的点了。

网友:
维修不能说简单就修,不简单就不修吧!要把它当着一件事情事情来做,最终修好了就有成就感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整板找不到一个元件代码,测试点代码等。更坑爹的是穿板的不是孔,就是一个点然后反面就找不到对应的点了 ...

是够坑人的

网友:
没标号真坑人啊

网友D:
索尼的保护电路多,大问题相对少,小问题找得头疼

网友E:
时间太长,不够成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时间太长,不够成本

那多长时间才算够成本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索尼的保护电路多,大问题相对少,小问题找得头疼

是的,主要是整板一个元件代码都没有,保护电路又多,要是连图纸也没有真不知道怎么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