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ms7506不能触发,32.768和25M晶振对地阻值1,电压无

楼主(2013-04-02):
收同行的一块板子V星7506单桥,不能开机,cmos电池新换,rctrst#电压正常,IO能接收到开关的跳变,slp_3,slp_5无电压,短接绿线能亮机但内存无供电,单桥的AM2板子应该需要25m晶振正常,测了几块正常在AM2板子,在接通电源后,25M晶振都有1.几伏在电压。看图纸这两个晶振都直接来自桥。因此没有继续往下查。
请问各位:晶振对地为1,电压无,表示南桥坏还是虚焊?

网友(点评):
桥虚焊。直接上BGA

网友:
25M晶振对地无穷大吗?无穷大为单桥虚焊

网友A:
虚焊,或者断线,虚焊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单桥板,而且是英伟达的桥加焊没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虚焊,或者断线,虚焊可能性大点

加焊行吗?可以的话,效果怎么样,能保持多长时间?

网友:
直接干桥吧

网友:
直接修桥

网友:
加焊顶不久,一般1-2个月都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行吗?可以的话,效果怎么样,能保持多长时间?

加焊不行,用不多久,最好值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   单桥的板子  一般就干桥

网友:
加焊下再看下阻值,若可以了的话可把散热片和桥处理干净上硅脂然,再在散热片上加个小风扇可顶段时间。待机60度的NV桥 加风散后 经看电影才50度不到。

网友:
单桥板出问题的机率很大

网友:
NND,已经用风枪380吹成料板了,悲剧啊!~~

网友:
已经用风枪380吹成料板了

网友:
380度 厉害呀  楼主    不过380度吹主板下面可能会好的

网友:
用风枪干桥 ............还真没敢想过     不说用BGA最少也搞个锅炉吧

网友:
有可能虚焊,也有可能坏了吧。

网友:
先说说NV的C51吧,加焊后温度超高,没一个月后返修,后来重植了温度也下来了,具体什么原因不明。

网友:
晶振无穷大,估计是桥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