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不正常引起的故障

楼主(2013-04-02):
今天修了一个品牌机24针电源,长条形的,故障为上电有轻微的吱吱响,首先测待机电压,紫色电压和灰色电压都不正常,拆机发现一个电容鼓了,更换后还是有轻微的吱吱声,再检查有发现又有一个鼓的,更换后紫色电压正常5V,绿色电压2点几伏,但是插电后有时就自行启动,因为绿线电压降低后,电源就会自行启动,起初怀疑是3843问题,因为这个IC焊在侧面的电路板上,要检查非得拆掉电路板,拆掉电路板后,发现在散热片旁还有一个电容鼓了,毫不怀疑换掉,上电,绿色电压基本稳定在2.5V,紫色线5V,装好试机现在正常。

网友:
对于台机而言 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问题很多

网友:
台式机电源故障中,鼓电容是很常见的

网友:
这种电源平时遇到的不多,上个几个图片最好!

网友:
“发现在散热片旁还有一个电容鼓了”,这可是通病啊,电解电容靠近散热器,长期受热熏陶要么鼓包,要么容量变小!但是设计者为了PCB排布紧凑,是以牺牲电子元件寿命为代价的!

网友:
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问题很多

网友:
設計不好的電源電容常常會鼓起
鼓起後電壓就會不正常
常常會使整個系統不穩定甚至不開機
很常見的

网友:
我修了蛮多,但确是第一次碰到,一般的都是死机而已

网友:
前面2个电容具体是哪的呢

网友:
都在后极,全部是1000u/16V,质量不好

网友:
修电源不管原理,置换电容就好了?

网友:
修东西多了一般都是凭经验了,什么鬼原理丢一边去

网友:
我有一个WT7520芯片的小电源,短接绿线和黑线不上电,但是接上主板,就上电,但是PG一直为0,开不了机,怎么修

网友:
电源温度高,滤波电容都被烤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