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000is佳能相机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3-04-02):
按开机键镜头伸出后屏幕没有任何显示!所有按键无作用是哪里的故障啊!!!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高手怎么不来看看啊

网友:
主板问题  主板上有两个保险 前边的好,镜头可以出 后边还有个保险 坏了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

网友:
问的够简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