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可显无信号不显示图像

楼主(2013-04-02):
拆开检查没发现异常,接口也没问题,主板主蕊片波形也正常,是不是程序问题?在网上搜了一样型号的程序,烧好装上,能正常显示图像了,收工,原来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三星程序问题很多,很多升级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麻烦楼主把程序共享一下呗,俺还收藏一下,先谢谢啦!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上传哦,不好意思

网友:
我弄好了两个,不拆机就搞定啦!但是最近遇到一个怎么都刷不好!我把bois芯片(25X40b)换了,还是刷不了,打算换板!

网友:
怎么刷呀,LA46A550P1R程序

网友:
不会刷啊,上传点刷程序的教程,和方法,我们也来学习下,先谢谢

网友(2013-05-07):
有自检信号,接信号无画面,这是三星的通病,重刷程序OK

网友:
那是三星的通病,用官网刷机软件升下级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