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光FX-951和威乐WD1 哪个性能更好?

楼主(2013-04-03):
如标题所问,请版主大哥和兄弟们都说说哪种更好?它们的价钱都在一千五左右,但性能就不知道了, 比如回温速度等,麻烦大家了!

版主我没用过威乐,但原理都差不多,适合自己就好,作为焊台温度误差不会太大,我用951的,很顺手;虽是日本品牌,但是只要做中国人就是爱国,与哪国的牌子无关;好比是谁能保证没吃过地沟油呢?

网友:
爱国就买威乐

网友:
用原装936的路过!

木亦成剑~

网友:
个人用白光,感觉挺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威乐不是行德国造的吗?和爱国有什么关系?

请看楼上的回复 盯着我干甚

网友:
请看楼上的回复 盯着我干甚

网友:
我用的百块的,感觉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除了不买日本和美国 买其他的都是爱国

原来是这样?那国人用的电脑里的主板上的电子贴片元件3分之2都是小日本造的,是不是让国人都不要用电脑了?请问谁能做到?

网友:
用一下德国货吧,刚刚的,就是热芯贵,用起来费用高呀,小日本的差远了

网友:
个人在用白光!小日本的东西质量还行!首先这烙铁头就很经用!

网友:
白光的停产了。你买白光的也是深圳白光,不好。你还是买你的威乐去。

网友:
要兼用过这两个才知道比较

网友:
我本人就在支持国产货,小日本的使用起来挺好但是价钱太贵了,伤不起阿

网友:
看到某宝上有980的,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?

网友:
不鸟解,我们这里用的,风枪和烙铁一起的垃圾货。300+rmb

网友:
我的是自己做的!!!

网友C:
我的天,买个铬铁上千。。。真是伤不起啊!!!

网友:
白光是日本的,威乐是德国的。
买个国产的吧,价格只要十分之一。

网友:
建议你买quick 303D。我现在用的就是这货,回温绝对不比上面这俩差。

网友A:
朋友,快克的303D 还有威乐的WD1我都是用过的,回温速度不能相比好吗?3O3D拖焊时加有铅的锡丝350拖着一般,要打到380就很爽,但威乐的WD1要是打到380,是直接用无铅焊丝拖焊都很爽的,建议你有机会体验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LZ自己选择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快克的303D 还有威乐的WD1我都是用过的,回温速度不能相比好吗?3O3D拖焊时加有铅的锡丝350拖着一 ...

我现在手里有威乐WSD-81、quick303D、990D风枪。威乐WD 1功率才80W,而且它的那种控温方式与quick高频加热没有可比性。我现在都是开360度用无铅锡,威乐WSD-81我基本很少用了。其实951也很好就是原厂头子太贵。

网友:
进口的还是好点,国产的升温就是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手里有威乐WSD-81、quick303D、990D风枪。威乐WD 1功率才80W,而且它的那种控温方式与quick高频加 ...

威乐WSD-81都是以前老式的了,它本身没有WD1性能好,还有铬铁的性能不是光看功率的,回温速度相同的前提下才看功率大小来决定性能,你303D一百多W确没有威乐WD1 80W,性能好,原因很简单WD1差不多要三千去了,3O3D才一千多一点,要是3O3D比WD1性能还好,那这是个笑话

网友:
还是买吧,质量好定位高,我手里用的基本都是的 还有一台威乐ws81

网友E:
jbc cd2bb  奥科mx5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jbc cd2bb  奥科mx5000

兄弟你说的这两神器要好几千,我晕!

网友:
我用的安泰信938,感觉还可以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迅维2000的无铅焊台还可以啊,不过就是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卖的了

网友:
奥科5000贵了 可以买mx500 就是烙铁头贵了点,配一国产936搭配使用

网友(2013-05-06):
威乐手柄的手感超好,就是发热芯贵,对付无铅很舒服。 白光我只用220V的 942,原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,铁壳耐操。(个人感觉威乐性能上要稍微强点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天,买个铬铁上千。。。真是伤不起啊!!!

别大惊小怪的,很多工厂都用2、3000块的焊台,自然有他的道理。

网友:
用203H吧,头和芯都好买,又便宜。

网友:
感觉 951耐用些吧,威乐的发热芯比较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