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45gc 12V串路的维修

楼主(2013-04-03):
故障表现:上电风扇自己转!(不注意以为自动加电呢),诊断卡待机12D灯亮,测12供电时4V多!
判断:12和5vSB串路。
处理:根据感觉找可能同时有12V和5VSB的地方:外设,都摘了!io,摘了!还是不行。桥先不考虑了,就剩电源管理IC了,先检查周边的二极管,果然,在一个像是并联二极管的地方,其中一个击穿!更换后,待机灯正常了,12V正常!!
可是还是CPU没有供电,不急,上坛子淘了个图6713的,第17脚EN没有,跑线到两个个芝麻管,老规矩更换后,CPU供电正常,此版修复!!
注:在换二级管时,没注意换反了,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!!同学们,注意了。。
    小修不值得配图片了,麻烦。因第一次修好串路问题(无电路图),很高兴,分享!!

网友:
楼主,好晕!主板那个东西竹弄人

网友:
上个图都能得精华贴了,可惜没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