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富士康G41 AC进滚动条当机

楼主(2013-04-03):
大神们求助啊
富士康G41   诊断卡跑到了00已经开机了  但是再进滚动条的时候就当机了 画面会变暗 诊断卡突然变AC了,不知道哪个大神修过这故障。。。
南桥已经打过俩个了 故障依旧
声卡换了俩个了 故障依旧

网友:
内存也会引起的

网友A:
要换只能是换北桥 而不是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换只能是换北桥 而不是南桥

修好了 I/O坏了  跟北桥没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换只能是换北桥 而不是南桥

一般来说就是北桥有问题了,I/O坏引起这故障还没见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例子还没见过

网友:
系统,硬盘,内存甚至与光驱都有可能,不一定是主板上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