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联想D216 wide 怎么进工厂模式?

楼主(2013-04-03):
请教大家这个机子如何进工厂模式?晶冠代工的。RGB颜色正常,整体偏黄。想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。找不到正确方法呢,请大家赐教。
联想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用进去了。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大部分是按菜单。拉掉电源。再接上

网友:
把問題搞清楚 驅動板換個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