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一杂牌G31主板,点开关没反应,要等20秒左右自动开机

楼主(2013-04-03):
如题,把主板拆出来,用镊子点开关,没反应,等20秒左右自动开机,正常使用。再关机,再重新开机,一点开关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。把220外电关了,等半小时左右开机,点开关,又是要等10秒左右才会开机,哪里出了问题。
测量,电池3V左右,晶振有电压差,点开关,IO相连脚位有电压跳变。但SLP-S3没有被置高,正常开机后SLP-S3会被置高,IO没换过。只是加焊过。

网友:
换个IO试试

网友:
看COMS电压是不是正常不,加焊下南桥试试

网友:
刷BOIS试试

网友:
代换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这可能原因有点多,电源有问题,IO不良,晶振有问题。南桥有点虚,一个个排除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这有很多原因的,我以前遇到个不能关机。只能重启的主板

网友:
主板受潮了啊 我遇到映泰A780就是这样,不过有质保 换了良品,售后说是受潮原因

网友:
换南桥搞定它

网友:
焊一下南桥试试!不行换掉

网友:
先测CMOS跳线有没3.3 没有的话修出来 不行 再换个晶振---谐振电容--加焊IO 南桥-----换IO和南桥

网友:
典型南桥微短路  不解释  碰到很多了

网友:
VCCRTC RTCRST 32.768

网友:
南桥加焊过没有?期待最终的答案!

网友:
现在换了一个IO在测试,暂时正常,没有BGA,不能换南桥,最多只能加焊南桥。多谢各位指点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刷个BIOS ...兄弟你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