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g*****s2

楼主(2013-04-03):
此版,不过类存,诊断卡在C1与50之间来回跳,复位灯一直跟着代码闪 。电压正常,无时钟电压。因为能跑马,不敢大动,求什么问题

网友:
北桥加焊 。 可能虚汗了

网友:
先刷下BIOS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线路有问题吧。仔细擦下

网友:
能跑到50的话找找USB48M频率 还有USB OC信号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压桥试下,再换跟新的内存条试下,某些板子很挑内存,不行再刷BIOS,拆网卡 声卡   应该能搞好的,搞好说下

网友:
应该是复位没有出来;可能北桥有虚焊,或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