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触发掉电

楼主(2013-04-03):
T60触发掉电,电流0。03掉到0。00,待机0。02。电源管理芯片后面进过水,同事冼刷后还不行,换过东芝芯片(开始用的是TB62506后用BD4175代用的,这两个可以代用),电源管理,H8。后来因为他没时间,所以就到我手里。拿到手,接上电源,在键盘接口上焊上开机线,触发掉电,和以上说的一样,首测隔离保护第二个管子,有24V,正常,3V5V正常,不过还是测一下东芝芯片各个条件,发现都正常,掉到000,测了MAX1901的SHDN开启信号,0V,怀疑是不是温控坏造成的呢,拆掉D12,开机还是一样,这有点不对啊,测一下隔离保护第一个,20V没过,保护了,就是PWRSHUTDOWN这信号,它到东芝,温控,PMH,仔细一看到东芝还有一个电阻,拆掉,开机,3 5V还有,看来还是东芝啊,想着应该是它开启什么电压然后没有收到造成的,那就测吧,用示波器点3B,点到VCC5B时,没有,测发出信号VCC5B-DRV,有啊,看图,发信是由5VM过去的,测Q23 4脚,有啊,测R751两边没电压,飞线接过去,开机,电流上到0。42掉,还掉,嘿嘿,CPU没接,好像还有一个东西没装,那个电阻,装上,又开不了了,测一下,VCC5B没有,好像两脚在一起了,拖一下,哇,一阵青烟出来了,还没断电呢,心想,这个东芝一定烧了,看了出烟的地方,是个二极管点位图一查,是VDD15的升压管,先不管,想换一个东芝,无奈没有料,拆下来又装上去,待机0。06,哪短了,测3 5V对地正常,东芝也没热,边上芯片也没热,烧了南桥吗,唉,悲剧啊,我去,心想死马做活马吧,先上那个二极管,通电,尼码,不短了,待机正常了,开机,电流上去了,哈哈,上CPU,内存,电流有跑码了,上屏显了

网友:
第一次写的,如有错误,请大家多多指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