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驱动板VGA接口后面的H2F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,穿了会怎么样?

楼主(2013-04-03):
就是这块板子,在VGA口的后面那排,,,有个H2F穿了,这个坏了有什么反应啊,如果不去管它,会怎么样?知道的麻烦告诉下,,谢谢,还有,这个不同型号可以替换吗?

网友:
应该是防止信号中突然出现的浪涌高电压的,是2个二极管

3个脚的是D113  D112之类的,,6个脚的是IC107  都是起到保护作用的,拆掉可以用,但最好是装个,这个也不难找,如果短路一般会偏色